一台HP 520进水机的修复过程。

楼主(2013-03-03):
HP 520笔记本,8734附近进水, 可能又放置了一段时间, 8734附近已经发霉, 8734的20脚已经腐蚀没了, 还有个PQ12的12脚也断了, 把这两个更换完了以后还没3V, 5V, 开始看电路图, 发现线性5V  VL没发出来,  VL发出的条件是V+ SHDN#
量了下20脚V+,没电压, 原来是20脚下面的焊点腐蚀掉了, 把20脚翘起来飞线连到B++上, 这下V+有19V了, 然后检查SHDN#, 也没电压

量了下PR52, 表笔一碰PR52就掉了, 唉, 再找个换上, 发现两端都没电压, 又是断线, 再飞一根线, 这下SHDN#两端都有19V了, REF8脚也有2V的基准电压了,  VL出来了, 可是3VALW  5VALW还不出来, 只好继续查了, 咱有示波器, 搞这种问题还是比较容易的。
PQ11 的8脚3脚都是通电瞬间有电压, 然后慢慢减弱到没有, 这个应该是激励电压不够了, 该查BST电路了。

量了下BST5电路上该有的电压都有, 这下好好考虑了下,  不应该啊, 电压都有了, 为什么BST没把PQ11激励起来呢, 升压电路最容易出问题的就是升压电容了, 把上图中PC26  PC27  PC30  PC34都换了, 通电3VALW  5VALW都出来了, 装好试机LOGO出来了, 此机修复。

网友:
进水嘛,只要是细心观察,然后根据条件修复,LZ不错

网友:
我头像怎么了, 是我儿子的照片, 帅吧?

网友:
加分啊,不错,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弄啊

网友:
不错,进水的机器就是要细心。

网友:
断线了没腐蚀板层 就好修

网友:
思维清晰,细心。

网友:
神马都是浮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