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位器维修

楼主(2013-03-03):
电位器长时间不加保护就会接触不好,我的方法是到修冰箱的地方去找个坏压缩机倒点机油(备用),用针筒打2滴到电位器里面,在来回旋转5-6次,这个电位器就好了,我修的调音台比较多就是用这个方法的,到现在都没坏过。大家试试。

网友:
用缝纫机油效果更好

网友(2013-04-05):
我一般把它换了!

网友(2014-12-18):
用其它机油行吗?

网友(2015-01-25):
请问楼主,用汽车的机油可否?

网友(2015-03-13):
上一般的润滑油就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