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法创建新的系统分区 也无法定位现有的系统分区

楼主(2013-03-03):
今天有个客户要装win7 64位的;一:电脑店pe里用虚拟光驱加载镜像,几步后出现“无法创建新的系统分区 也无法定位现有的系统分区”
二:重进电脑店pe,格式化c盘,重写主引导,找到U盘的win7镜像加载到虚拟盘,用pe桌面的windows原版安装器安装,几步后桌面提示初步安装成功,重启继续安装,可重启不管拔不拔u盘,选本地硬盘盘第一启动,都是引导错误。
三:把win7镜像解压到本地F盘,在pe下点setup,后来也是“无法创建新的系统分区 也无法定位现有的系统分区”
后来把boot , bootmgr 和sources这三个文件考到C盘,pe下运行c:\boot\bootsect.exe /nt60 c:才解决问题,个人认为比较麻烦,想知道为什么会出错,什么情况下会出这种错,是win7镜像本身问题? 是pe安装器不够强大,还是u盘HDD模式引导的缺陷?有更简单的解决办法吗,望软件高手指导一下哦

网友A:
我觉得你这重新分下区不就可以了吗?何必弄得这么复杂,你说这么多都没说分下区呢?

网友:
重新分区没用,试过了

网友:
这问题全盘重新分下区 手动GHOST  ,只要能G完
如果还是不引导 进BIOS LOAD下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再不行电脑砸了吧

网友:
你电脑原来是什么系统呢?

网友:
那换一个硬盘试试会不会!

网友:
客户电脑原来是win7 32位

网友:
系统引导问题吧,修复下引导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你这重新分下区不就可以了吗?何必弄得这么复杂,你说这么多都没说分下区呢?

或许在BIOS里面把SATA硬盘模式改为IDE速度看看。

网友:
是比较新的本本吗/应该得把硬盘先清一下坏道,在重新分区,作系统试试,看C盘是不是活动分区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试试吧

网友(2014-03-22):
我也碰到了这问题坐等高手解决

网友:
重新分区之后并检测硬盘有没有坏道,硬盘都是ok的,在bios看一下里面的硬盘模式,主板的模式是否设置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