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问一个维修的问题

楼主(2013-03-03):
要想学芯片级的维修。该如何上手?首先该检测那些东西?比如这个板子一直转却启动不了。这样的主板该如何下手?又如果开机后转一会就停了然后又转又停这样子的问题呢?求老鸟解答。

网友A:
来关注一下,这个要有一定的功力才行吧!

网友:
1.板子一直转却启动不了 一般先检查南北桥供电  CPU供电  内存供电  电源PG是否正常。

2.开机后转一会就停了然后又转又停 有的板子内存没插好接触不良也会这样。

网友B:
既然是新手那就要从新手学起,不要心急,把基础弄好,慢慢就好了。

网友:
嗯。果然是大师。说的很好。让人受益非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新手那就要从新手学起,不要心急,把基础弄好,慢慢就好了。

嗯。是的。要脚踏实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关注一下,这个要有一定的功力才行吧!

谢谢关注。。动力不足啊。。还想学学打印机维修来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