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530w 奇怪的闪屏,不进系统,外接无显

楼主(2013-03-03):
接了一台客户送修的hp 8530w 开机不断屏闪,故障表现就像灯管坏,不断闪现,但奇怪的是外接无显,按任何键无反应,进不了bios,总是保持一个开机界面,求助各位有没遇到过类似的故障,我是第一次碰到过,都没思路了,到底是显卡的问题,还是别的呢?请各位指教

网友:
换个屏试下咯 主板跟屏总有个有问题

网友:
首先换屏试试,我遇到过2次,屏延迟开机画面不动,机子却进系统了。后来换屏就好了

网友:
卡在LOGO画面的话一般都是南桥,建议先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