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修好后又烧了

楼主(2013-03-03):
那天客户拿过来l600过来修 一开始测机是屏幕闪  拆开机子居然不触发了 鸡精波折终于触发了 但是屏幕暗屏 就把屏线拆开了  测屏线也么问题  第二天一开机由于屏线已经拆开了结果一不小心屏线连电把主板给烧了换了个键盘芯片以后系统还短路测有个三条腿的管子短路 但是没有那样一模一样的不知道能拿什么的代换   一会上图

网友:
LZ你的图呢?

网友:
开机芯片就不用上图了吧,很少很少有通用的

网友:
来混个眼熟!

网友:
查一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看看什么型号

网友:
带电开机有风险,维修需谨慎,一不小心劳心费神心情搞坏

网友:
小心啊,遇到不讲理的顾客,得赔钱呢。

网友:
楼主做事不小心,唉,慢慢查吧。

网友:
在图纸上找到型号,再到料板上去找。

网友:
换了一个开机芯片好了  但是还是没背光  在屏幕上飞了根线    点亮ok了

网友:
我手里东芝也是,,无显的莫名其妙就不触发了,,还在几经波折中..

网友:
没见图啊,兰州烧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