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在公网上 如何实现打印机共享

楼主(2013-03-03):
两台电脑 a电脑已正常连接上了打印机并且共享。b电脑需要访问a电脑上的共享打印机。且两台电脑的ip都为自动获取 请问该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WIN7共享要比XP还简单些呢,只需要GUEST帐户开启,在“设备和打印机”里开启打印机共享;然后打开“网络和共享中心”,“更改高级共享设置”,分别展开”家庭或工作“和“公用”两个大项,除了“密码保护的共享”选关闭外,其它全部选择启用,保存;同样设置其它WIN7机器后打开“网络”,即可看见局域网络内所有电脑,双击即可找到共享的打印机。仅供参考哈!

网友:
你要实现指定机器打印,最好还是设调固定IP。这样不会冲突。

网友:
单位局域网实现打印机共享,二楼说的对,最好是固定IP

网友:
你这所谓的公网是什么意思,不理解,难道是直接拨接pppoe后得到公网ip地址吗 ?

局域网如果是自动获得ip经常变动可以使用电脑名称来连接共享电脑

网友:
就是在外网上。没有局域网。在外网上。ip地址是自动获取的。

网友:
用teamview测试看看吧,这种想法太离谱点了何必要打印到远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