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KPL-SE的板子进BIOS死机,请大家帮忙看下。

楼主(2013-03-03):
华硕P5KPL-SE的板子,雷击网卡,摘了网卡芯片可以开机,使用一切正常,由于主板电池没了,BIOS恢复出厂值了,如果按F1继续可以使用,但时间要调,如果按DEL进BIOS,立马死机,这是南桥的问题还是其它电路问题?

网友:
打错字了,是帮忙看下。

网友:
你刷一下BIOS看看。

网友A:
给雷打出现怪问题就是南桥也坏了

网友B:
你网卡拆掉后焊盘处理好没有呀.要没有问题的,就换IO.再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网卡拆掉后焊盘处理好没有呀.要没有问题的,就换IO.再不行就是桥了.

焊盘是清干净了,看样子应该先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雷打出现怪问题就是南桥也坏了

换南桥试试,主要是手头上没有

网友C:
兄弟   这个问题/不是桥的问题。也不是BIOS问题的/他是进BIOS 就会卡死/但是你直接按F1也可以进问题的用的。是你的网卡拆了 检测不到MAKC地址  就会卡死。直接找个带MAKC地址的网卡芯片换上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这个问题/不是桥的问题。也不是BIOS问题的/他是进BIOS 就会卡死/但是你直接按F1也可以进问题的用的。 ...

好的,谢谢了,我找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这个问题/不是桥的问题。也不是BIOS问题的/他是进BIOS 就会卡死/但是你直接按F1也可以进问题的用的。 ...

你厉害啊,高手,成了,不过找不到原配网卡芯片(8111),用了个8211上去试,进BIOS 不死机了,也可以调和保存了,进系统后识别不了这个网卡,另插一个就OK了,在此谢谢longruita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