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211 安电池开机 外接适配器就不开机

楼主(2013-03-03):
客户送了一个M211笔记本 安电池开机  外接适配器就不开机   外机适配器上电就上到0.7左右 然后就又掉到0.3左右反复这样  不知道从拿查起 论坛里打家说换掉NEC 不知道是不是  这个 请高手详细指点

网友:
楼主先从保护隔离电路查起吧

网友:
查查充电芯片的电源适配器检测脚

网友:
嗯,查一下保护隔离电路MOS管之类的.

网友:
手里正好有一台机器是这个问题,

网友:
那就先通病在查电压什么的。电池都能开。要么就是主板。电池待机有些电压不产生

网友:
感觉应该就是NEC大电容的问题吧。

网友:
应该先把NEC大电容弄一下试试

网友A:
看看适配器保护隔离  过没过呀   一般都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你拿nec电容干什么呀   电池和适配器的公共点是在一起的    先看看保护隔离吧    千万别扩大故障呀

网友:
干吧,没错的,主会保佑你的

网友:
就是NEC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换nec大电容   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适配器保护隔离 过没过呀 一般都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  你拿nec电容干什么呀 电池和适配器的公共点是 ...

。电源开机掉电。和保护隔离有什么相关??

网友:
哪位高手能把隔离保护电路的图纸给我画一下  或是发给我费心了  QQ邮箱:33619552@163.com

网友:
先找保护隔离电路,再找与电池没有交集的地方。

网友:
同意楼主,不要扩大问题。

网友:
这个就是大电容的问题吧。  别绕了干之

网友:
这个 个人感觉不是问题的问题啊 NEC大电容 教楼主一个简单有效的方法 找2个330的贴片电容 加在CPU供电的空位上,问题就能解决 坚持一年绝对没问题!不过在这里份种板子 一个是在CPU 座后面的空位加 需要把 固定底座的铁架子 钳断一部分 另一种在CPU 座子旁边 就不用了 直接加就OK了!

网友:
这个就是NEC大电容问题呀。我今天一大早就维修了一个M515的  充不进电。直接更换NEC大电容  解决问题了    ,,,,如果楼主找不到配件的话。 我淘宝有朋友再卖这个电容。1块////

网友:
这个就是个通病,把大电容换了就好了,宏基4736ZG的修了N多个。

网友B:
太感谢了 搞定了  OK

网友:
谢谢大家帮忙   CPU旁加上两个电容 OK了

网友:
应该是哪个问题

网友:
先查电源IC的电源适配器检测引脚吧

网友:
不好意思 这机子我也遇到过  直接去掉大电容 装两个330电容上去 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感谢了 搞定了  OK

不客气 这种本基本快退出市场了

网友:
nec 电容通病吧。。

网友:
不是吧楼主,肯定是NEC的问题啊

网友:
果断干掉NEC。你也可以并联4个330的电容,我前天就有一个同样的故障,是toshiba M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