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nkpad L421 不开机 有修过的吗 急急急

楼主(2013-03-03):
裸板上电待机0.016 然后0.126闪一下  就不触发了    有时会变成0.00 按下开关才有0.016待机     怎么个情况   大家出出主意   帮帮忙   急急急急

网友:
跟 EC BIOS 有关系吗   这个找不到啊

网友:
按时序一个一个测啊

网友:
按时序来最快了

网友:
有地方短了吧。

网友:
哈哈   终于秒杀了      桥的干活  哈哈哈

网友:
L421的机器有可能还在保的,这款机器有很多有三年保的,可以网上查询保修期。

网友:
广达的板子,不见得有短路,肯定是HWPG没有出来广达就是这样设计的,我前几天才修了一个,没有图纸,最后发现是键盘旁边的贴纸下面有个元件腐蚀了,特别的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