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3-03):
有一主板CPU驱动芯片ADP3120 第7脚对地阻值26欧,【全部场管已拆除】,因几个芯片第7脚都是相连的,不知是否有坏的,谁能告诉我第7脚对地阻值应该是多少,多谢了。
cpu
芯片

网友:
不详细,主芯片是什么型号?工作条件量了吗?触发是什么故障?还是什么,,,

网友:
你把电感也拆下来,就可对对照其它的几个ADP3210的七脚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