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三星液晶E1920电源板C835的型号 或用什么代换

楼主(2013-03-03):
三星19寸电源板炸了个   C835这电容炸没了  懂型号的说一下谢谢  我随便找个无极电容1KV102装上去   但是接屏线  电源灯就一闪一闪  5V跳变  换主板还是一样 不接屏线正常开关机点亮灯管  确定电源板问题  这种电源板不好改  想试看是不是 因C835不一样引起的  有没有人懂?   求C835的型号  这板的电源芯片是0665

网友:
这个电容  应该是  峰值吸收电容  吧。。。找个料板换个黄色的电容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