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经验,然后求助一个问题

楼主(2013-03-03):
   今天修了台本本,是毕业后的第一台啊,当时心里这个激动啊

DELL的机器。板号LA-3821P    老板娘把机器甩给我,喊我修。我发现拆个D壳都恼火,螺丝都滑丝了

B壳有明显的修过,好不容易拆完。通电。0.21A。不掉电哈。当时心里基本有底了,应该是没有CPU供电

还是小心的好,挨个测吧/ 把每个电感量了下,测时也不管有多少个供电,是给哪里的供电,反正都在1V-1.8V之间

没有明显的过低过高就OK了

看了下CPU电源IC,ISL6262。万用表笔不尖,VRON外面测PR107的1脚,再测供电和自举全部正常.换芯片,换完后电流走到0.51A停住了

此时开始走弯路了.下管DS是通的(CPU的对地只有7.)当时听到表响了.以为短路.把上下管全换了.电流还是一样不变.无意中看到CPU背面发现三个很熟悉的英文字母.NEC/不管是好是坏拆了再说,换了6个330的上去.还把PCC-PRM的相连的电容电阻全拆了,也是如此

电流还是0.51A,哎.问了哈旁边的老手,.他说可能是IC没焊好或者损坏./ 他都这么说了,又找个了换上去,电流0.85A.不往上走

没修过本本的人就是经验不足啊,我以为又是哪里有问题/旁边的人说把内存取了擦擦/ 然后电流走到1.3A.看来是好了/接上屏,显示了

走的误区1.测CPU电感端的值为7(表响了).当时没注意以为有短路,绕了不少时间/
              2.就是VCC_PRM这条线上乱整,尽在拆芝麻管

                这二个误区绕了我几小时.必竟是新手,回来了也没看书,忘的太多了

-------------------------------------------------------------------------

求助的问题

快下班了,有个AMD芯片的本本.板号: JE40-DN   问题是有时通上电,电流直接从0.01-0.02-1.2A,有时走到1.3A,  各个供电都正常,有时是通上电0.01 不触发不走.把板子装到机器上面又开不了机.电流到1.3A时,各大供电都有了,这种不触发就直接电流来了,该怎么修

网友:
阿涛,说了半天你这板问题出在CPU电源IC和内存上面吗?,分已经加上了~!

网友A:
上面的经验收下了
至于下面的 以前遇到过这种电流直接飙2A的 南桥挂了  你这种情况是不是显卡上下管挂掉了

网友:
你后来问的那个本是什么本啊?为什么没有刷个BIOS试试撒

网友:
后面的问题  是不是短路啦

网友B:
JE40-DN   我昨天修了一台就是bios有问题  也是amd的  bios今天上传不了  明天给你传吧  受限制呀

网友C:
干桥!有示波器的话查ADS#是否出来了,没得话干桥呗!

网友D:
感觉有点乱,应该就是换个CPU PWM IC + 插拔内存解决吧?

网友:
还行,最终还是解决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干桥!有示波器的话查ADS#是否出来了,没得话干桥呗!

amd也有ads??!不知道

网友:
有点乱,不知道最后是怎么好的,有点对不起饼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经验收下了
至于下面的 以前遇到过这种电流直接飙2A的 南桥挂了  你这种情况是不是显卡上下管挂掉了 ...

不晓得,刷了BIOS的,有时自动上电,有时不自动上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B:
JE40-DN   我昨天修了一台就是bios有问题  也是amd的  bios今天上传不了  明天给你传吧  受限制呀

刷过了,没用。感觉是不是虚焊了,桥被人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感觉有点乱,应该就是换个CPU PWM IC + 插拔内存解决吧?

是的。NEC电容也顺便换掉了,看它不顺眼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刷过了,没用。感觉是不是虚焊了,桥被人干过

你在哪下载的bios呀  去官网下载一个  官网的准   上传文件总是受限制传不了

网友:
看一遍还真没晃过神来  在看一遍

网友:
你这个问题可能是有供电芯片的问题。导致提前电压输出。看看有没有高端管子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