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神州笔记本不开机

楼主(2013-03-03):
待机3、5V正常,开关无电压,测量开关直达EC
观察EC有点生锈和虚焊,按压之后能开机
补焊后 ,能开机,但是只跑到0.55就停止
重新加焊锡加焊,问题解决

网友:
能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修好就是王道

网友:
不错,楼主最好把他换掉保险一点,

网友:
虚焊问题何时才能杜绝?!

网友:
虚焊一般加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么简单也被你遇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