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19寸 没电

楼主(2013-03-03):
拆开测无5V12V ,电源IC是用的LD7575,6脚没电,开关管击穿了,将LD7575和开关管换掉,再测,LD7575的6脚有电了,在10-16V跳变,测后级也没有短路,还要继续找
长城
电源

网友:
6脚是变压器经电阻 二极管 电容 过来的电压,2脚是反馈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