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芯片PSOUT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3-03-03):
是联想的865G-M8 V3.1D主板。IO芯片是83627EHG,主板毛病是插电自动开机,大概3秒左右自动关机。短接开机针能触发,但3秒左右又会自动关机。万用表测开机针有5V待机电压,ATX对地阻值正常电压正常。测IO芯片的第68脚PSIN有0-3.3-0的低高低跳变,测67脚PSOUT无3.3V待机电压但又0-3.3-0的低高低跳变(应该是高低高跳变)测72脚PSON#有5V待机电压,在测73脚SUSB#时为0V待机电压,主板触发后有持续的3.3V电压,现在的问题是出在PSOUT无待机电压跳变也不对,测过与IO相连的三极管和场管都没有问题,现在不知道该怎么查了。请老师们能够给指点下。谢谢了。之前怀疑过是IO坏换过IO芯片但故障依旧。谢谢了。

网友:
跑IO到南桥的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