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想显示器改通用高压,关机灯管还亮!!!

楼主(2013-03-03):
客户拿来时说显示器进水了,不过电,拆机清洗,通电测试发现5v只有2.6v。。后查高压包短路,,随后改通用高压,(on off绝对接对)。。能正常显示就是关机灯管也不灭。。。。。

网友:
之前的线路有没有断开?

网友:
查开启信号,是不是关了还有

网友:
看开关信号的电压,开机和关机差多少。假说无变化,应该是接线有连焊或者高压条有异常,其实也可以断开高压条查看启动电压。要是有变化  假说能从5V或3.3v变为1-2v,我感觉加个对地下拉电阻就可以!

网友:
控制板开关信号可能接错了,应该查一下开关动作时,控制电压有没有跳变。

网友:
有可能还是ON\OFF的事

网友:
少部分机器开关机控制线是相反的

网友:
就是开机是低电位关机是高电位 但是都该有电压变化楼主可以测下能不能看到电压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