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液晶的问题高手进来看看

楼主(2013-03-03):
一个飞利浦的显示器19寸的,驱动板有问题,我搞了万能驱动板,但电源板上只有5V的,没有12V的,灯管不亮,找不到12V的,只有16V的,但接上去也不行,我用乐华1212驱动板,有没有办法解决呢,等待高手的解答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是驱动板上要 12v还是什么?   驱动板上直接 飞5v  省去12v转5v就可。

+1

网友:
谢谢已经解决,就是直接飞到电感就可以了

网友:
驱动板上有稳压电路,高一点也没问题吧。

网友:
通用驱动板 有必要要12V电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