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50 电流跑 0.6不动

楼主(2013-03-03):
B450 刚开始没有3,5V ,刷程序后有了也能触发,各种电压也正常,跑0.6不动,不上CPU跑0.53,是不是北桥的问题,集显的
cpu

网友:
复位有?不过ua

网友:
有可能bios不对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这个机器好像已经开机了。

网友:
楼主用示波器看一下波形,这个机器好像已经开机了。不过内存。

网友:
换了版本的bios 再刷刷试试吧 可能有意外的收获的

网友:
多换几个BIOS 试试吧

网友:
可能是BIOS的问题,再刷个试试吧

网友:
3 5V能刷出来的啊

网友:
楼主换bios版本试了没 期待结果

网友:
换BIOS好了吗?

网友:
等结果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