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上网本分成两半显示。两边内容基本一样!是什么 ...
请教一下上网本分成两半显示。两边内容基本一样!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3-03-03):
好好地摔了一下就成这样了。不知道是否屏的问题还是线的问题!
window

网友:
显卡坏了,摔过希望不要掉点

网友:
这是个上网本啊。难道集成显卡坏了?

网友:
拆开用手按按CPU,看看能显示正常不?

网友:
很明显是屏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 你接个屏不就清楚了

网友:
分辨率 驱动 显卡 按顺序排查

网友:
路过,没见过,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