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插入闪迪U盘显示为0字节?

楼主(2013-03-03):
一闪迪U盘,插入笔记本电脑显示为0字节,不能复制内容进去。可是换到台式电脑中却可以用。而此笔记本同样的USB插口插入金士顿U盘却可以用。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格式化一下 试试

网友:
用好一点的读卡器就可以了

网友:
把笔记本关机重启再插,不行就格式化

网友:
格式化后 然后换个模式  应该就行了

网友:
此U盘出现0字节时根本格式化。

网友:
格式化试试看吧

网友:
如有时候正常,则是插口接触不好,加一个HUB 吧

网友(2013-05-06):
此U盘根本无法格式化,点击格式化时就提示无法格式化。金山卫士提醒U盘存在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