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高手 戴尔m4040 开机usb口都不能用

楼主(2013-03-03):
戴尔m4040 开机usb口都不管用  供电正常 阻值也正常  进桌面以后 本上的鼠标乱跳  还一直点左键  接外置鼠标键盘都不起作用  还有就是开机有时要等3到40秒才到logo  跪求高手指点  我新手  还有就是不是每次进系统鼠标都会乱跳

网友:
南桥了,换

网友:
先把触摸板拔掉试试,如果不行,可能就是南桥了

网友:
哦  谢谢你的意见

网友:
对  先把触摸板拔掉看看

网友:
哥们是不是 鼠标坏了

网友(2015-02-12):
是不是桥坏了啊      换个试试

网友(2015-06-19):
我这里有个USB 键盘都不能用的

网友(2015-11-18):
有没有重装过系统试呢,

网友:
进光盘pe试试,能进的能用usb的就不是硬件问题,不过 估计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