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液晶电源板如何代换?

楼主(2013-03-03):
长城19显示器,电源,高压一体版,保险烧了,看维修店用12V的适配器和通用高板改,想自己改板,请高手指教。
原来液晶高压电源版是有 12V 5v输入到驱动板。
请教适配器输出是12v,怎么改出多一个5V到驱动板(原来的电源板还有一个5V接到驱动板子,这个5V是干什么用?)

网友:
12输出5V的方法有两个:
一是买那种现成的小电路板,上面的芯片可以DC TO DC:3.3和5V.
二:可以在以前换下来的旧的通用驱动板中剪下电压转换部分。很好用。我经常这样用。呵
同意楼主:
5.0
落叶ㄨ飘零
同意楼主:
我也用那种板子

网友:
保险烧了,换个就好了啊,干嘛要改呢

网友:
驱动板那里不是有三根针调换就是咯

网友:
能修好为什么要改板啊 电源板修不好的可能性太小了 高压板是不值当修而已 驱动板很少坏的 找个好点的维系店 估计不用这么麻烦

网友:
5V 直接飞到驱动板上面就可以了

网友:
我想咨询的是,驱动板要5V电压,但是我用12v的适配器来改,怎么将12v的电压转成5v电压,提供给驱动板?

网友:
这个只能 用那种12v转5v的小板去改。 再添个高压板,成本太高了。

网友:
换了保险上去就烧,之前的保险不知道多少安的?随便找了一个,最后,拿跟线连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