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 开机白屏后熄灭,求帮助,谢谢

楼主(2013-03-04):
hp l1908w 开机白屏后熄灭,30P屏线,换过屏线故障不变。查屏线1、2、3线没有电压,屏主板查不到任何电压,驱动板保险正常有3.3V输出,请问这个问题如何查找?解决故障。各位大哥帮帮忙,感谢了。。
主板

网友:
在此故障之前,接VGA画面不能全屏只有上半部闪动下半部黑屏,再试排线就出现白屏了。

网友:
今天早上又试,现在123线5v电压有了,可还是白屏。。什么问题?

网友:
那就查DC/DC有没有短路的,击穿的

网友:
哎!我维修的一个液晶显示器的故障也是让我头疼。肯定是屏的供电电压的问题。DC-DC电路又弄不清楚!现在是不接负载5V可以转换为12V。接了负载DC-DC的输出只有5V了!这样肯定屏幕所需要的各种电压就没有看了!后面的电路关系又弄不清楚!无法检查啊!谁给个经验方法!

网友:
问题就是DC/DC电路往后面的有短路!可是后面的电路又弄不清楚关系。不敢糊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