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能重装系统?

楼主(2013-03-04):
想用光盘引导重装系统,都设置好了,以前也装过,这次死活不出重装画面,直接进windows了。换了DVD,换了光盘,也不行。毛病出在哪儿呢?求教各位高手了。
Windows

网友:
直接用U启动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电池有电没有,保存了没有 不行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bios从新设置一下 光盘启动就ok了

网友:
确定 光驱 能用吧 ,一般老机器光驱氧化的厉害, 再换张 光盘 或者把 硬盘拆下来 用别的机器装,不解压

网友:
启动顺序的问题

网友:
O(∩_∩)O谢谢各位的建议,问题已解决。是我自己疏忽,BIOS有一项没设置对。

网友:
这个嘛,理解理解,习惯F10就好了

网友:
我也認為是BIOS設置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