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315屏接口疑难问题(高手请进)

楼主(2013-03-04):
一台宏基4315外接正常,内屏不显因为是集成显卡在北桥内,只是轻按屏线接口旁边就显示正常,屏线换过新所可以排除,而所有供电在正常和不正常时都有,仔细查到在正常时9到39脚有1.5V左右的电压不正常时没有,且开路量阻值正常700多欧阻值,不正常800多欧阻值(断开屏线量的),请教各位兄弟9到39脚有上拉电压吗?这种断线为何还有阻值?有没有好解决办法真诚请教不胜感激!

补充内容 (2013-3-5 13:10):
花了一天一夜才搞好,下了4315的点位把屏接口的线接了五根,加焊了北桥,其实很多兄弟和我一样修半天没修好很艰难很孤独,没人说话没人沟通,上来发个贴是因为这儿有一群一样的人,只要给予一点温暖一点鼓励就搞定了.

补充内容 (2013-3-5 13:13):
屏接口被我搞个烂熟,高压条供电18V,BON,ADJ三根,屏线3.3V供电一组,总线2根3.3V,USB什么两根也是3.3V,其它的就是屏数据线两个一组,没有上拉直接到北桥.

网友:
4315 我见过板层有问题的,最后没修好!外接正常,内接不显,割线,飞线,还是没修好

网友:
刚修到一台机器灰屏,做北桥后花屏,拆下北桥后发现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