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TR 开机不显 在线等方案

楼主(2013-03-04):
电流2.2000 15.000 0.9000 1.500 0.858 0.77000 北桥 显卡 南桥都做过 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看看内存供电吧 但是不确定原来修过一个短路的 但是后来不短了 上电 后来内存供电低

网友:
你那电流我怎么不太看得懂啊,刷个BIOS试试呢?

网友:
F8T是AMD的机器换CPU试一下

网友:
电流2.2000 15.000 0.9000 1.500 0.858 0.77000 北桥 显卡 南桥都做过 刷过BIOS 没思路了请高手指点

网友:
多半没做好

网友:
可能还是桥,不要总想着加焊。有时候拔掉外设,他还跳变,可以拔下来看看,点有没有问题。或者换一个

网友:
这电流真看不懂

网友:
是AMD的CPU,先换U试试,还有救是要装,bios电池哦

网友:
AMD的CPU,先换U试试。还有要装BIOS电池

网友:
我也 遇到这个机器 ,换了个北桥 还是不过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