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19寸宏基液晶不显

楼主(2013-03-04):
插上电源线 一直亮黄灯 也关不了机 听客户说插错排插 就是插上的都是火线 拆机也没发现哪里烧 是不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问题只能一个排除,驱动的可能性大一点吧

网友:
vga那部分吧  黄灯 应该是没信号

网友:
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驱动板换了试试吧

网友:
找个通用驱动板点亮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是驱动板的问题 换了优派的板子 现在正常点亮

网友:
开关漏电  电容损坏    资料问题   驱动板   一个一个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