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L198WA:不通电

楼主(2013-03-04):
        一台清华同方液晶显示器,型号:L198WA,故障:不通电,电源板都换了还是不通电,没有明显故障,求各位大哥指点下,谢了!

网友:
电源板输出电压都正常不正常,啥都不说别人怎么帮你分析,你到底是不开机,还是开机黑屏,还是彻底不上电?按你说的换过电源板,不通电那就是驱动板了或开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