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3D6持续电压偏低??求解...

楼主(2013-03-04):
吸空6脚,芯片有18V,不吸空只有5V或更低,我测了那条线上的稳压管,电容,整流二极管,没问题,芯片能输出 18V我想应该也没有问题的,求大侠帮我解答,成分感谢!!

网友:
查开关管周边

网友:
把那个50V22UF的电容换了就好了

网友:
芯片换过了?

网友:
看看6脚有接小贴片电容没,在路测量6脚对地电阻没?

网友A:
把开关管和芯片拆了。 用300V加启动电阻。再测6脚电压。

为了保护电路,可在6脚加稳压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开关管和芯片拆了。 用300V加启动电阻。再测6脚电压。

为了保护电路,可在6脚加稳压管测试。

6脚 加稳压管??怎么加??

网友:
在供电脚加个50V47uF的电容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