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A/250V是保险吧?

楼主(2013-03-04):
T2A/250V是保险吧 但是今天拆两个显示器 都是T2A/250V不通 直连上以后还是不亮 这种保险有什么特殊?不能直连么?用什么代替
显示器

网友:
烧保险都是后面有短路故障,不是把保险换了就行这么简单,鲁莽用导线直连只会使故障扩大,另外问一句,LZ连保险都不认识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
同意2楼的说法。

网友:
不修故障,换保险有什么用

网友:
刚刚学维修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