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损坏的急救处理方式

楼主(2013-03-04):
有没有想过哪天U盘的芯片损坏了,U盘连接电脑上没反应,又有重要的资料想拷贝出来。。
  目前,使用USB闪存盘已经非常普遍,人们经常使用的USB闪存盘来备份,携带和传输文件。但是,如果U盘从USB端口拔出,忘记了执行卸载*,或执行卸载*是不完整的,或者说错过*,并直接从USB端口U盘,它可能会导致一个USB闪存盘损坏,有时甚至会导致计算机不能??识别U盘。如果没有处理这种情况的经验,大多数人会认为不能使用U盘,此扔进垃圾桶,但它并认为这是太糟糕了。

有什么办法恢复U盘的功能呢?答案是肯定的,可以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依次打开控制面板,管理工具,计算机管理,存储,磁盘管理,可能会出现如下所示的图形界面(IU的磁盘容量为120平方米)。
在“磁盘1”字,按一下按钮,选择“初始化磁盘”,直接单击“确定”。初始化完成后,“上线”状态的U盘的状态。
注意U盘锁处于打开状态,否则会出现提示:“由于媒体的写保护,无法完成所需的*。”
右边的白色方块,按一下按钮,选择“新建磁盘分区”,进入新的磁盘分区向导,直接单击下一步,选择集类型(主磁盘分区,扩展磁盘分区或逻辑驱动器),一般选择主磁盘分区。 (注:下面的对话框会出现,所以他是不是在这里给它的屏幕拷贝)。
下一步 - 选择磁盘空间容量:一般使用默认大小。
下一步 - 指派一个驱动器号(或分配)。
下一步 - 选择“按下面的一组格式磁盘分区”设置格式的表格(文件系统类型,分配单位大小,卷标)(不要选择快速格式化)。
下一步 - 成功完成的格式指南。单击完成等待它的格式就可以完成。
U盘格式化完成后,状态显示为“状态良好”,那就是成功。
修复方法通常可以将U盘恢复。但修复方法也有一个缺陷,就是不能恢复U盘上??的原始数据。如果在原始数据上的U盘是不是很重要的,这种方法是使用。如果U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文件,必须要恢复,建议去寻找专业公司。现在的城市基本上都是做数据恢复的专业公司。
对于这篇文章可以有效的避免U盘芯片损坏情况下无法处理.
本文来自U盘装系统:wannengpe.com

网友:
果然是小小白的帖子

网友(2013-11-21):
如果电脑连U盘都不认,怎么办?

网友(2014-02-12):
明显的翻译软件直译,毫无人工修饰

网友(2014-06-03):
楼主这个帖子是复制以前基地人发过的吧,,,不过我想说一下感谢前面的人让我把自己的U盘弄好了。。。我还以为坏了呢。,,懊恼了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