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010暗屏156LED

楼主(2013-03-04):
换了几个156的屏还是一样 换了个140LED的就好  156的没有升压到29V  但是为什么换了其他的还是升压不了呢 后来我把19v从主板上拉过来也一样 我草 求指点

网友:
既然14LED能好,156屏型号不对吧

网友:
你那15.6的屏是否不对呀,DELL的机子比较挑屏。你换一张品牌一样的屏试试。

网友:
DELL的屏,换的时候要换码片,还有你这个可能是显卡的问题,我修到过一台,同型号,一样的问题,AMD架够的,请注意

网友:
dell的比较挑屏,一般普通屏换到DELL上面要刷个程序的

网友:
把原屏幕程序刷到换的上。

网友:
读取14寸屏幕信息刷到15.6即可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