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A 1155 CPU座损坏,可以更换么?

楼主(2013-03-04):
自己手贱,来回折腾CPU的时候没注意,把针脚搞弯了几根还断了两根,拿去本地看过说修不了没设备,哪位知道哪里能受理维修?谢谢!!

网友:
联系基地帮你换。

网友A:
这种新座子不好找吧

网友:
找大一点的维修店可以换,不过你这个座不知道好找不

网友:
自己焊一下

网友B:
找个有BGA看看能不能给你换个座子

网友C:
找个大点的维修店 可以换,配件一般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新座子不好找吧

TB很多,20一个富士康的,就是找不到能换的

网友:
额……没技术,没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个有BGA看看能不能给你换个座子

不知道哪里有,我们本地没有……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找个大点的维修店 可以换,配件一般都有

配件不难找,就是不知道哪里可以换,XD有推荐么?

网友E:
这个东东比较棘手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东东比较棘手

有啥办法不?在其他地方说这里有高手确实整好过的~就是不知道是谁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配件不难找,就是不知道哪里可以换,XD有推荐么?

我这有BGA台,但是我换不了。没那技术。我们这是重庆可能远了点。你找你当地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有BGA台,但是我换不了。没那技术。我们这是重庆可能远了点。你找你当地的吧

我们本地连BGA台都没有……重庆远倒不远,就是希望能找到可以帮换的朋友

网友:
算了,不费那个劲了,主板白菜价出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基地的答复比较伤心……

看来你真的是新手,在这里,说基地,指迅维培训基地。。。那里高手如云,换个座子,只是举手之劳,没有任何难度可言。。。

网友:
可以换,要技术

网友:
按说有BGA机的搞这个没有问题,关键是要技术过硬.

网友:
只有几根的话可以自己焊上去的,用旧的cpu座上拆脚 焊上去。

网友:
肯定的说是可以换的,但这是技术活不是任何人可以做的。大一点电脑城有专门维修各种主板。

网友:
BGA可以搞好。关键技术好就简单

网友:
电脑是很抗折腾,但真要不小心弄坏了硬件,自己手边没合适工具就很麻烦。

一般的寿命根本坏不了,最早的Intel4004还在旅行者号飞船上用着呢,都30年了。

我有一台775针脚的,CPU赛扬D356,用了6年了跟你的没法比,也很稳定。但明年4月微软就不支持XP了。

网友:
有能搞的,不过收费都不低,最少要60元吧,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我可以接修

网友:
用BGA  可以换的啊  就是不好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