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问3V5V控制芯片的信号引脚由IO控制吗?

楼主(2013-03-04):
我这边有快联想的板子~ 3V5V芯片微热~刺手。。换了换不行。。 3V5V没出来。。拆了IO以后。。3V5V芯片不热了。。但是3V5V还没出来!  哪儿的问题呢 要不要订一个IO装上看看呢? 求指点

网友A:
你这样乱拆,乱修肯定不行啊,既然3,5V芯片发烫就证明有短路,查查看那些地方有短路的,至于EC与3,5V引脚的关系,我到现在遇到过一台联想的机子,不出3,5V由BIOS控制的。其他的情况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哦哦 好的  也看了 只是3V5V阻止偶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乱拆,乱修肯定不行啊,既然3,5V芯片发烫就证明有短路,查查看那些地方有短路的,至于EC与3,5V引脚的 ...

是这样的~他插电自动开机。。触发那一瞬间是有35V的  待机0.008  插电就自动开机到0.088 这样了。明显是有短路的  只是主板各个组织都是正常的!  另外 我把IO取下来后。。插电待机正常。35V不出来。

网友C:
无待机的吗?联想什么型号,慢慢查电压阿,

网友D:
你拆了EC,后继都不控制了。
发烫,一般是短路。还有缺电压。 你测下 3 5后继管子。看看各电感阻值。
正常的,然后再按待机芯片时序测下电压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拆了EC,后继都不控制了。
发烫,一般是短路。还有缺电压。 你测下 3 5后继管子。看看各电感阻值。
正常 ...

35后继管子组织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他插电自动开机。。触发那一瞬间是有35V的  待机0.008  插电就自动开机到0.088 这样了。明显是有 ...

3,5V都没出来怎么说待机正常呢?开机后电流在0.088A那就是其他单元电路没开启,你查下那个SUS_ON这个开启没,再查下这个开启信号后面的是否把那些单元电路开启了。

网友:
兄弟有的3.5V不是插电源就有的,要看主板厂商的设计,要看您的主板型号和图纸才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5V都没出来怎么说待机正常呢?开机后电流在0.088A那就是其他单元电路没开启,你查下那个SUS_ON这个开启 ...

您能丢个QQ  QQ我们交流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拆了EC,后继都不控制了。
发烫,一般是短路。还有缺电压。 你测下 3 5后继管子。看看各电感阻值。
正常 ...

后继电路 阻止都是正常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待机的吗?联想什么型号,慢慢查电压阿,

迷茫中 没思路了哦。。 纠结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您能丢个QQ  QQ我们交流下吗?

我资料里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