瀚视奇HW191A分辨力只能显示1360*768

楼主(2013-03-04):
瀚视奇HW191A分辨力只能显示1360*768  换其它分辨力都显示不全   按键全试过不行 请大家不要再说用按键  本人不想写驱动 不想换驱动板  还有没有其它方法解决(客户拿过来灯管不好换过二根灯管其它都没动过.换灯管前看过是好的  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大家有没有这种事过)

网友:
记得这个型号有两种屏,需要的程式不一样,变成单一分辨率工厂模式是解决不了的,你既然不想刷程序,不想换驱动板,那就祷告吧

hjq
对

网友:
不想写程序不想换驱动板这就不好办了。

网友:
这种不用修了,客户拿回去就好了,我以前修的也一样,怎么也显不全,拿回去一个都没回来过,

网友:
既然不想刷程序,不想换驱动板,你那就换台整机吧。

你什么都不做,做什么维修。

网友:
已经解决修好了  是电源板的问题不是驱动板不好  (本人换灯管前为了省事不想换灯管在电源板上接了棵3000V电容还是不行 后来换好灯管后就出现这个毛病 后来还是修了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