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3-04):
今天碰到一台机子,电源线烧了,重新换了电源线,电脑开机就蓝屏,我以为是内存的事可是重新插了好几次内存都不管用,我重新做了系统就好了,有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网友:
突然断电掉资料了吧

网友:
电源没有烧就好

网友:
系统被破坏了

网友:
电源线都能烧?太有才了!

网友(2013-12-29):
在BIOS里把硬盘模式改下,在不行换换硬盘,最后刷BIOS

网友:
电源线烧坏会影响后面的电器,你這个应该是系统损坏引起的

网友:
不行换换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