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问题

楼主(2013-03-04):
今天客户讲他把桌面弄没了,重启电脑还是没有桌面,是怎么回事,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请教了

网友:
中毒了吧,重装系统就好了

网友:
按重启键看看

网友:
桌面不可能没有,是图标没有吧 ?重新建一个用户看看,也许是用户配置文件有问题

网友:
没啥重要资料的话
重做系统吧

网友:
如果c盘里没有什么重要文件的话,直接重新安装一下就好了

网友:
会否是给隐藏了?右击桌面——排列图标——在“显示桌面图标”处打钩。试试看。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重做个系统算了。 不要在客户面前尝试的去做任何没把握的修复,

网友:
重装,简单。而且还苦于多收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