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换过板载内存,型号一样的内存颗粒换上去行不行?

楼主(2013-03-04):
UX30的,有时报内存错误,蓝屏,系统装不进去。应该是板载内存的问题,有8个颗粒,定同样型号的换上去不知道行不行,有整过的高手告知下,小弟不胜感激
内存颗粒

网友:
装系统报这错也不一定是内存引起的啊,你换个硬盘试试或硬装试试。再说换这芯片风险有点高,且又是8颗。建议还是斟酌考虑啊!

网友:
换过,但后来主板显卡BGA掉点太多,不搞了,所以也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这个搞不好机器就不亮了。。风险太大了。。和客户沟通好才行。。不然坚决不修的。。。。。

网友:
都重做;风险确实很大;你可以先用风枪加热下;试试。

网友:
以前换过16个显存 也是当内存 我的是拔下重植的 焊上后就好了

网友:
换过,换好的也有,只是建议楼主,先排查好具体原因再动手!

网友:
除了内存 已经想不出来别的问题了,重新加焊过,问题还要多,所以今天定个8颗来换换看!~至于掉点,仔细点应该是不会出现这个问题的
有换成功过,那我就放手去做了。已经说好给客户换主板了 嘿嘿

网友:
可以的,联想的我换过

网友:
换了8颗内存颗粒,测试了两天OK了,就是内存颗粒好贵 12块1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