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电源

楼主(2013-03-04):
我有个联想品牌机电源 强制开机输出电压都正常,就是放在主机里面按开机键转一下就停了,想问一下是不是供电部足造成的。

网友:
还不能作出这样的判断,也有可能是主板有问题保护了,或者是某路(如+5V、+12V)电流未达到最低电流,无法完成启动。

网友:
你那机子主板是好的吗?干嘛一直怀疑电源呢?

网友:
主板和待机电压都会造成这情况

网友A:
如果300V和待机5V电压正常  那就是输出12V   5V整流管有开路。

网友:
我的主板是正常的,换个电源就是好的,请问你说的那个个整流管。

网友:
鉴定:电源供电不足或者电源已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300V和待机5V电压正常  那就是输出12V   5V整流管有开路。

张师傅你说的整流管在那位置,是后级的吗?

网友C:
后级的2个整流管,电容估计有问题,你从这方面去检查,肯定是有短路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后级的2个整流管,电容估计有问题,你从这方面去检查,肯定是有短路的了,

不懂乱讲,有时还能使主机正常点亮呢?

网友:
估计还是电解性能降低引起的。仔细检查各个大小电解看先。

网友:
品牌机的电源质量一般都不错的,除非风扇不转, 引起电源散热不好输出滤波电容失容,印象中品牌机电源质量都很过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张师傅你说的整流管在那位置,是后级的吗?

我代张老师回答你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哪管一般有两个,三个脚,安装在散热片上,旁边标的是DXX,明白了不。。。。。。。。。。。。。。

网友:
主板有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