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显示器换通用高压条屏会发红吗

楼主(2013-03-04):
hkc显示器换通用高压条屏的左下角发红,在没上板,用这个通用高压条点屏看是否灯管坏时就发现发红,当时也没换通用高压板试试,组装好看一开机屏亮了就是左下角发红,是高压条的问题吗?个人感觉应该不是吧,是不是屏原来就这毛病呀?

网友:
感觉楼主你屏下面的灯管有问题了吧???你没换高压条以前是什么问题??

网友A:
灯管有问题,你的原装高压没问题吧!你误判了

网友:
发红只能是灯管事~

网友:
红一会就慢慢好了些,原来是点不亮的,高压肯定是坏了,

网友:
这前是亮一下就灭,现在换上好了,就是红,用一会就好了,我想不是高压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灯管有问题,你的原装高压没问题吧!你误判了

不换高压点不亮的

网友(点评):
原先的高压亮一下就灭 一般是因为灯管反馈异常保护了, 你把灯管换了 就能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换高压点不亮的

换灯管是不是把屏都拆了?曾经拆过一次在装上屏坏了。

网友:
  应该是灯管的问题 一般

网友:
发红跟高压板没关系,  显示要是正常就是发红灯管问题 整块驱动板点下屏就晓得了 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