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20自动触发,自检。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3-03-04):
接到一DELL 1420笔记本。故障现象:自动触发,自检,重启后进系统掉电.
换了主板,还是这样子自动触发,自检,进系统掉电。然后把小板拿掉以后进系统测了5分多钟,不掉电了,但还是自动触发,自检...求思路

网友:
跟小板连接的排线短地了吧,建议查查排线!

网友:
有没插电子?没电子是自动触发的!至于掉电是不是散热没做好?

网友:
楼主看一下coms电池电量,以前遇到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先看看3V的COMS电池,再看看掉电是散热问题,还是电压问题引起的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