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2343tv 23的液晶显示器问题求助

楼主(2013-03-04):
RT,测此显示器电源板 电压板,屏 开关按键都没问题。信号板坏了,拿23通用信号板加通用高压板点了一会 ,可以点亮没事。随着把23通用信号板准备换到客户的显示器上,线改完后,居然点不亮,反反复复好几次都不行,不知道哪位大侠修过此显示器,上面开关按键板上的电阻是不是有关系?开关按键板是TU-394V-0的型号,求指教,我看上面还有6.7个贴片电阻,有222的什么的。。。。急啊~

网友:
这个应该不难吧,不接到用户的机器上可以正常,接上就不正常那就是用户机上还有问题啊。检测各电压、开机信号等...

网友:
客户的显示器里面的所有东西都正常,人家来的时候就是白屏,驱动板问题已经测出来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接通用板不亮。。。

网友(2013-04-03):
他那个是22V输出 不是12V 点亮才有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