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宽幅王电源短路求解

楼主(2013-03-04):
大家好,本人新手,前几天在组装一台电脑,不慎将cpu 4P供电插头接反,按开机键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刚开始不知道是接反了,然后拔掉电检查了一下,感觉没事又上机试了下,风扇又转下不转了。再开就没反应了,后来仔细一检查才知道反了。当除也不知道咋插上去的,现在导至电源短路了。拆掉电源短接绿线不转,用万用表测绿线紫线都有5伏电其它0伏。请问大家应该检查哪个地方?

网友A:
楼主还是找个专业人士给你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还是找个专业人士给你看看吧。。。

我是新手,到不了高手区

网友B:
楼主的风扇供电若是12V供电的话,建议量一下电源出来的12V,看看电源有没有被烧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风扇供电若是12V供电的话,建议量一下电源出来的12V,看看电源有没有被烧坏

12伏没电,测不出来

网友:
那很可能是几次反接导致12V短地把电源烧坏了

网友:
检测下开机电路5V SB电压正常不,在测一下12V对地有没有短路的现像,电脑电源有做保电路!应该问题不 是很大

网友C:
试试把电源拆开,看看里面的情况。

网友:
有保护电路,多次短路后一般会烧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把电源拆开,看看里面的情况。

拆过了,里面看外表挺好的,元件没有破损,也没有烧着的味道。就是不能开机

网友:
测一下保险管怎么样!!

网友E:
有的电源的次级输出端有保护用的二极管的。查一下看会否是该二极管击穿啦?

网友:
如果不懂是无法下手的,连元件好坏都无法判断。

网友:
从电源的12V+往前亮,对着电路亮,可以找到击穿的电子元件。 不建议私自电源维修。因为里面有高压,慎重!

网友:
一般不容易坏,算你火背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电源的次级输出端有保护用的二极管的。查一下看会否是该二极管击穿啦?

测红色线橙色线都和地线有短路,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
那就顺着往上查上去啊。散热片上的整流管以及看看是否有保护用的二极管啵。当然了,从来也没有修理经验的就另当别论了。
下列资料科供参考。(转载)

网友:
查查cpu 4P供电整流管是不是短路了,电源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过了,里面看外表挺好的,元件没有破损,也没有烧着的味道。就是不能开机

测下12V.   5v。   3.3v。  这几个输出端的阻值。。。最小的一个是3.3v的记得只有十欧的样子。。。

网友:
不用想那么多,返修先再说

网友:
好了吗测下12V. 5v。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