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515有时花屏

楼主(2013-03-04):
求东芝M515有时花屏,有人说是大电感的问题,不知道是的吗

网友:
cpu 后面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高手在人间啊

网友:
把大电容换了试一下,可能就好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 一个NEC 大电容才6块 BGA 也不麻烦!不过东芝500系列的机器 好像还有别的毛病!温控电路好像!

网友:
系呀。/这个机器的话 一般坏NEC大电容....出现鼓掌就是    用久 自动断电。死机....偶尔会花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