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电容轻微漏电导致内存供电不足

楼主(2013-03-04):
接修一块杂牌G31主板,跑码一半不过,复位正常,估计是北桥或者内存问题,此板是LM358驱动双场管为北桥和内存供电,实测北桥电压正常,内存供电只有1.1V,拆下分压电阻(上电阻B81,下电阻222),测量都正常,这就奇怪了,测LM358供电电压为11.94V,也算正常,干脆去掉12V对地贴片电容,结果内存供电上升为1.97V,正常开机,再测LM358供电电压为11.97伏。
本次维修走了一个小弯路,看来是杂牌主板设计工艺不合理,导致电压偏低一点就引起故障。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看来论坛的高手 都在云集呀

网友:
这个贴片电容是可有可无吗

网友:
漏电的话,电压应该降很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