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T2故障为不加电

楼主(2013-03-04):
机器用电源可以开机能正常进系统用,就是不能充电,用电池也不能加电。IBM的电池检测,是电池接口经过PU46芯片转换后,再传到H8芯片上。经过检测发现U46的第9脚到H8,PU46芯片到H8芯片上17脚断线。飞线,从H8的旁边的排阻上的第二脚(与H8的第17脚相连)飞线到U46的9脚。OK

网友:
17脚是不是SMBus总线?

网友:
总结: 不能冲电打电池口的两条总线

网友:
如果有SMBUS总线电压,这个方法就不灵了
呵呵
遇到过,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