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S 开机电流0.90 没有跳变,BIOS 刷了还是不行

楼主(2013-03-04):
开机电流0.90  没有跳变,,,BIOS 刷了还是不行   这机器有没有通病什么的

网友:
是开机电流就直接到0.9吗?说下具体配置吧!把具体情况说详细点吧,不然怎么判断呢?

网友:
好像内存都没过哦,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是独立显卡的 刚开始拆出来就亮了 装上不亮就成你这样了.修好说一下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CPU换了依旧,BIOS也刷了,哪位大师给个思路

网友:
能跑码不?  AMD的还是英特尔的芯片组啊?

网友:
我在这里等结果

网友(2014-08-08):
楼主什么情况了,解决了吗,

网友:
我的碰到一台偶尔亮,急需这机器的BIOS   集显的  INTEL965

网友:
LZ问题要说清楚点  插不插内存一样吗 有诊断卡跑了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