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5进水挖洞维修记

楼主(2013-03-04):
机器型号HP515  AMD集显板号Volna 09 AMD-UMA 接机器时客户说进水,刚刚好过年就没修过完年才拿过来。给客户说要拆开检查才能报价,客户自己说是借别人的机器要修好。修不好就换板。客户走后拆开发现TPS51125左上已经明显被烧焦,面积还不小。看到这就头痛!郁闷中。还好客户自己说可以换板,于是就淘宝上找这主板,找了半天要不就是没货要不就是要交换。这主板交换不了。都烧成这样了。可惜当时没有拍照片。想了想反正客户一定要修好就想这给客户报价再说。打电话给客户报价320,客户当时就答应了,懊悔中啊早知道就   呵呵...... 既然都报价了就抱着试试的态度.....修吧!
        用刀片刮啊  刮啊......吧主板都要刮穿了  呵呵
      烧焦的地方是+VBATR  是待机上管的D级电压。刮完后的阻值为150多欧还是不正常 正常应该在400多欧方正也烧焦了。就直接用电流表接18V烧。。烧得那是一片清烟直冒。。还在冒火  烧 了大概有10秒,不在冒烟但是阻值还是150多又用刀片刮。刮完后阻值正常456欧 传张照片看看下。

拆掉3V上管Q24 下管Q23 电感L10 待机芯片TPS51125 5v上下管离得有点远没被腐蚀正常就没拆。拆下后待机3V 5V阻值正常300多欧。
             测量51125 17脚+V5AL阻值为2欧。LDO5不正常,此电压在+V5A之前就有。难道也烧了?图纸上查找到2个芯片U501 和U2 拆掉U2是阻值正常400欧 HP的料板比较多找了个一样的装上。安上Q24 Q23 换掉51125 因为Q24安装的位置已经烧焦。然后就出现了上面照片的样子。检查了下其他地方阻值都正常就通电,待机电压0.0A待机电压没有,LDO5电压为1.89V 怪了。电压居然拉低了。阻值正常啊。然后就是一通的检查51125有点微烫,肯定有短路。突然想起LDO3 ,51125  8脚。测得结果为0欧。+V3AL到的地方太多 南桥 EC我犹豫中......决定直接烧,一烧发现南桥  EC都有温度,特别南桥 烫手,还好我发芯片都是几片一起发,有南桥 EC EC型号为SMSC_KBC1091  南桥为ATI_SB700 更换后+V3AL阻值正常.再次通电,待机电流0.01A 待机+V5A +V3A  +V3AL  +V5AL

正常安下开关电流直接到0.35A不动。不会吧还有问题。

  测量板上各电压 内存 桥 CPU等......都正常cpuRST  CPUpwrgd都有。想不通了(我是用买的假负载)测得数据。看样子不怎么好修。就放哪儿。第2天再拿出来想了想假负载的数据不一定正确。干脆就不用了。直接上U。测cpuRST  CPUpwrgd  没有。开始测量各芯片的PG 测到SYS_PWRGD有点奇怪 EC   U507(CPU供电)U506(+VCC_CORE_NB) U510(+V1.1S)这4个芯片组成SYS_PWRGD。奇怪的是U507  PG为3.3V    U506 PG为0.2v      U506 PG为0.23V   EC收到的SYS_PWRGD  78脚却为1.98V。

                 奇怪的是没个地方电压居然不一样  CPU供电芯片U507有PG3.3V EC居然才1.98V 其他两个PG才0.2V 这事也有。测这4个地方通断居然U507 和其他3个点居然断线仔细看看发现这条线上就只有R554提供上啦。原来是这样哦。 只是有点奇怪的是没个地方的电压不一样这就有点不能理解了。(我理解是这样不知道对不 U507断线导致这条线没上啦电压。EC和U506 U510的电压不一样可能是U506 U507都有个0欧电阻才导致3个点的电压不一样不知道对不?)飞了跟线。怀着忐忑的心情开机就怕还有问题。开机电流直接上到1.25。接上屏看到了LOGO
终于好了。
            注:cpu假负载有点误导。以后最好还是少用。最后附上修好后的图。大家看看。还没吃午饭。有点饿了。希望能加精!!!!我都没有精的帖子!!!

                                     ..
                                    ...
                                    ...
                                    ...
                                 ......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像这种烧得冒火的很难搞呀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
你能看到嘛?

网友:
基地的服务器怎么这么慢我换几个IP都看不到图片

网友:
能不能说说你们能看到我穿上去的图片嘛
我自己怎么就是看不到图片

网友:
刷新好几次才看到图,这就是“烧机大法”吧,很强大,碰到这种我都不敢试

网友:
楼主挖洞的技术很精湛。 不过那个还是得看点运气成分的

网友:
幸好CPU没坏,上回我修的HPI3二代进水的,给客户买了块板子,回来了就点不亮,跑0.35,就不动了。在负载盒子里找着一个 !I3 I5 I7通用的负载,上去了一个毛病,0.35不懂,cpu没供电!   天煞的,谁知道负载竟然没有用!  最后实在没法,想到不行换个cpu试试! 毕竟是刚买的板子!应该没事!  结果是cpu坏了。       难道论坛的师傅们修现在的本,都不用假负载吗! 难道就没有合适的负载吗!

网友:
可以找根细线放进CPURST 和PG孔里面在压上CPU测试看有无。也是听师兄说的,这办法不错。

网友:
维修不易呀,这机器修的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吧。

网友:
太猛了吧!!
簡直是經典壓!! 遇到這樣的我早就放棄了!@@
給版主讚一個!!

网友:
用了差不多整整一天的时间

网友:
哇 楼主真是牛啊啊  挖骨疗伤的技能我还没用过呢 希望我以后维修业能遇到个 我也试下字

网友:
楼主太厉害了,就是这样不知道会不会返修啊。

网友:
太厉害了!要是我肯定搞不了,讯维出来的果然不一样!

网友:
我觉得这中返修的不多。我修过几个。都没返修。

网友:
楼主功力非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