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影霸9800GT辅助电源短路

楼主(2013-03-04):
小影霸9800gt盘古版,插上6针辅助电源后,计算机电源保护启动。高手帮忙分析下故障原因,谢谢

网友:
那个不是辅助电源,那是9800的核心供电,也叫主供电!
你的问题,一是电源功率可能过小,这个显卡要求额定350W-400W电源,而不是虚标。二是显卡核心供电故障,三是核心短路。
如果你不能确定,送专业维修人员处修理吧。

网友:
BENQ/清华紫光 661GX-M7 Ver:1.2A BIOS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7222-1-1.html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23533-1-1.html

网友A:
首先要清楚是主板有短路,还是电源有故障。

网友:
谢谢,这台电脑的电源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我已经更换过电源了,最初判断有可能是电源小,后来又换了更大的电源,还是不成,只要插上显卡的主供电,电源马上就保护。

网友:
这个显卡已经拿到过北京的中关村去修了,维修人员说不能修。那位高手能帮忙分析一下故障,非常感激!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要清楚是主板有短路,还是电源有故障。

不是主板,也不是电源。而是显卡有故障。是显卡的主供电只要一插上,计算机电源立即保护。

网友:
一般说不能修的很有可能是显卡主芯片短路了,其实可以测一下,测下显卡主芯片旁边的小电容是否短路,如果短路,可能确定是主芯片坏了,确实不好修了。。。。。

网友:
维修人员都说难修了 我劝你还是放弃吧  如果是主芯片坏了 那换不如新买个吧

网友:
我来提供点有利用价值的信息吧。。。测量显卡的厂管的短路现象!!!肯定有所帮助!!!

网友:
如果是主芯片坏了 那换不如新买个吧